用超级终端通过串口线与MC55进行at指令通信所出现的问题

楼主: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用超级终端通过串口线与MC55进行at指令通信,以下是我写入的指令,返回值都是“ok”,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user,cm
at^sics=0,apn,cmnet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219.142.142.196:34560"
AT^SISO=1
再写入at^sisw=1,20,返回值就是“error”,为什么呢?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吧!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大侠们,前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AT^SISO=1
这个命令不光返回ok吧,还要返回^SISW: 1, 1
这个命令的返回值需要时间稍微长点,如果这个返回错误就说明你没有跟服务器程序连接上,很可能是你服务器端的问题,服务器需要用外部的IP,不能通过路由器分配的

网友:
huleide,你还在线吗?

网友:
我采用的方式是,PC机与MC55通过串口线相连,使用超级终端进行AT指令发送,at^siss=1,address,"socktcp://219.142.142.196:34560" 设置的就是本机的IP,希望at^sisw=1,20把数据就发到本机,利用tcp/udp socket 调试工具进行接收

网友:
你看看AT^SISO=1 这命令输入后有哪些返回值,还有你的机器是直接连的外线还是通过了路由内部局域网的IP?

网友:
我也正在测试MC55,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但是当我在服务器上把TCP,UDP调试程序打开对应的端口后这个问题就消除了。

没有返回OK是因为指定的IP地址的端口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