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使用端口操作GPS模块,耗电相关

楼主:
在CE下,使用Com口操作GPS,是否打开GPS端口时,GPS模块为运行状态,耗电较大。如果关闭端口,则GPS模块为停止状态,不会耗电。

网友A:
GPS模块也有供电电路的,你的板子应该是GPS模块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如果想省电的话就要设置GPS模拟的供电电路或者设置GPS模块的某个管脚,让它停止工作,这样才会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模块也有供电电路的,你的板子应该是GPS模块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如果想省电的话就要设置GPS模拟的供电电路或者设置GPS模块的某个管脚,让它停止工作,这样才会省电。

也就是说,一般的嵌入式设备自带GPS模块的话,GPS模块的开启和关闭必须由相应的驱动来支持。软件从上层通过驱动来控制GPS模块的状态就可以了。可以这样理解嘛?

刚报道不久,帖子可能发的不是地方。

网友:
有些GPS模块上电复位后GPS模块一直处于运行的状态,一直有输出,与是否打开COM无关,所以很耗电。最好问一下GPS模块厂商,是否有powerdown脚,或者提供软件控制休眠、冷热启动

网友:
供电不一样。和串口没有关系。串口就是读数据而已。就是不开串口,GPS开了也一样有数据的产生

网友:
是啊,与串口没有什么关系的,GPS模块一直处于运行的状态,一直有输出,耗电是必然啊

网友:
可以明确端口的操作与GPS模块本身的耗电没有关系。

回头再根据Seemknow说的找一下相关平台的资料。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