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有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

楼主:
NK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EBoot应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吧?

同一个EBoot既能运行起release 的NK, 也能运行起 Debug 的NK, 是不是?

网友:
eboot用到一些微软的代码,我个人觉得有

网友:
没有这种区别

网友:
谢谢回复.这个贴子的分数可能要调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eboot是没有debug和release之分的。我在我的eboot的source文件中看到了如下定义:
LDEFINES=-subsystem:native /DEBUG /DEBUGTYPE:CV /FIXED:NO
查了一下后面这些选项的意义:
/DEBUG Creates debugging information
但是
/RELEASE Sets the checksum in the .EXE header

所以我怀疑这个eboot就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能输出debug信息的版本,没有release版本,因为这个选项/RELEASE,其不是相对于/DEBUG来说的。

网友:
没有这个区别,其实有没有区别主要看DEBUG宏干了什么,在EBOOT当中DEBUG什么作用也没有。

网友:
可以确信的说:目前的WINCE版本的Eboot都没有Debug/Release的差别。
不过,如果你希望实现,是可以的。方法也很简单,跟OS中一样的,定义宏来管理。曾经有个家伙做过,合入了版本库,大家不知道,更新后就被害死了,于是这家伙被群扁一通。

网友:
引用楼主 huabinsir 的帖子:
NK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EBoot应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吧?

同一个EBoot既能运行起release 的NK, 也能运行起 Debug 的NK, 是不是?

其实是多了一些调试信息,eboot已经有一套自己实现的了。不过微软下的一些代码就有点作用。

网友:
引用楼主 huabinsir 的帖子:
NK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EBoot应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吧?

同一个EBoot既能运行起release 的NK, 也能运行起 Debug 的NK, 是不是?

Eboot现在的功能就基本能用了,不用再分成release 和 Debug 了,况且你做的最终产品一般是不会带有Eboot的!工作的重点是驱动开发和系统应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