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初学者的指路明灯!(在I6上做的程序的朋友请进)

楼主:
我想在设备上实现“当扫描一个条码后,这个货品的编号就在textBox1里显示出来”,用C#或VB.net。

问:
1.这属于是串口编程吗?
2.要用到工具箱里除"textBox"之外的其它那些控件(重点在这)??? 要用serialPort1控件吗?要用的话端口是多少(是com1还是其它什么)?
3.要用wince5.0模拟器吗?有没有它的使用安装使用帮助说明/网上的免安装的版本能用吗?
4.需要安装ActiveSync吗?那个版本号是多少?有没有它的使用安装使用帮助说明?
5.也有朋友说,当扫描后,设备会自动产生一个中断,那么要用什么控件,如何来获得这个中断(如何得到这个条码,并如何在让它在textBox中显示呢)???
6.如果用VB6来开发,能实现这个功能吗(附加问题)?

这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序,但我是初学者,提出以上问题大家不要见笑,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如果谁有其它初学问题,也可跟贴。

网友:
只能告诉你,你的这个运用wince是可以的。

网友:
界面不是重点,关键在硬件和扫描后的数据,根据得到的数据和货物条码对应关系,显示就随意了

网友:
楼主是在做数据采集器吗?我也在弄这个,可以交流一下,dding832@126.com

网友:
你采集的数据是一什么方式传送到设备的?

网友:
界面看下书就好。。设备怎么连接的才是问题吧。

网友:
1.这属于是串口编程吗?
  串口编程要看你的硬件上是否是串口设备。

2.要用到工具箱里除"textBox"之外的其它那些控件(重点在这)??? 要用serialPort1控件吗?要用的话端口是多少(是com1还是其它什么)?
  一般是看成设备创建后读写。控件。。。不知道。。操作串口没用过控件来弄

3.要用wince5.0模拟器吗?有没有它的使用安装使用帮助说明/网上的免安装的版本能用吗?
   模拟器。。。。不好用吧。。。这个配合硬件比较紧的用模拟器。。可能我理解的模拟器跟你的不一样。。

4.需要安装ActiveSync吗?那个版本号是多少?有没有它的使用安装使用帮助说明?
  最好装一个,方便你down你的ap程序到你的WINCE开发目标板上。这个不用说明。定制wince系统的时候加入activesync的items。

5.也有朋友说,当扫描后,设备会自动产生一个中断,那么要用什么控件,如何来获得这个中断(如何得到这个条码,并如何在让它在textBox中显示呢)???
   控件和中断这两个东西好像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事情。。。

6.如果用VB6来开发,能实现这个功能吗(附加问题)?
   VB6开发wince的程序是不可以的。

仅供参考个人意见

网友:
大家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个新手呢,咳!

网友:
如果让你写一个这样的程序,程序功能如下
"当用i6扫过一个条码后,msgbox到扫描到的信息"
(界面不是问题,问题是我的程序怎么取得扫描到的条码。)。
----------------------------------------------------------------------
否有人把这个功能的代码贴上(请注明程序需要另外添加的控件什么的),或是打包发给我油箱也行,qqmail:601384402@qq.com ,程序应该不会很多行吧。

我照着学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谁有urovo的I60 w 的开发SDK?还有C#下的例程,谢谢。qqmail:601384402@qq.com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仔细看看xumercury同志的回答,我觉得他的回答很好,也很仔细。下面我再来罗嗦一下,
楼主想实现的就是把扫描到的物品的编号显示出来(就像商场结账时那样),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得到物品编号的数据。要获取这个数据你肯定要使用到一个有扫描功能的硬件,(就像商场结账时的那个发红光的东西,这个东西就能获得编号数据),然后就是这个硬件和你的开发板怎么连接起来,在嵌入式上多数的接口应该是使用串口(别的接口方式也是类似,可能需要一些驱动之类的),如果是串口就需要把这个设备和开发板上的某个串口连接上,(这方面你可以找这个硬件和驱动方面的人帮帮忙),最后就是在应用中读这个串口就好了,收到数据就显示出来。

网友:
en , 回答的都不错

网友:
说的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