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visual c++ 4.0 辅助工具?

楼主:
如题,有没有embedded visual c++ 4.0 辅助工具?,类似VC++6.0的Visual.Assist.X10...

网友:
Visual.Assist. 也可以在EVC下使用的

网友A:
怎么使用啊   我怎么看它没有任何变化呢?!

网友:
我的vc++6.0 装了 assistant 是有变化的(变量、函数定义可以跳转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使用啊  我怎么看它没有任何变化呢?!

必须先安装EVC,再安装Visual.Assist,否则不能使用

网友B:
你用VS.NET 2005的PB和EVC吧,有VX for VS.NET 2005的,如果你还是用ECV4.0的话是没有这类工具可以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VS.NET 2005的PB和EVC吧,有VX for VS.NET 2005的,如果你还是用ECV4.0的话是没有这类工具可以用的哦。

Visual.Assist for VS.NET 2005,找一下去吧,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VS.NET 2005的PB和EVC吧,有VX for VS.NET 2005的,如果你还是用ECV4.0的话是没有这类工具可以用的哦。

我一直在EVC4下使用,没有问题的。

我来找找具体的版本,我知道有两个版本都可以在EVC4 下使用的。

先提供一个:Visual.Assist.X.v10.5.1711.0

网友:
我的安装文件是VA_X_Setup1626.exe,不知道EVC能不能用,
我在VS.NET 2005上面用得是挺舒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VS.NET 2005的PB和EVC吧,有VX for VS.NET 2005的,如果你还是用ECV4.0的话是没有这类工具可以用的哦。

我一直在EVC4下使用,没有问题的。

我来找找具体的版本,我知道有两个版本都可以在EVC4 下使用的。

先提供一个:Visual.Assist.X.v10.5.1711.0

我只知道这个版本是通吃的版本,EVC4、VC6和VS2005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