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U盘下载Image的问题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
现在有一个项目,客户要求使用U盘下载image,即有更新image的时候,将NK文件放在U盘中,客户可以通过U盘升级Image。
我们原来都是使用SD卡下载的。
对于使用U盘,我想原理是否和SD卡一样?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USB的驱动,然后找到NK文件,然后下载下来。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不是使用PXA270自带的USB口,而是使用一个USB2.0的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这种方法,请问难以程度如何,是否是可以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不过要在wince起来的情况下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要在wince起来的情况下比较简单。

意思是否是说如果是通过bootloader会很复杂?

网友: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SDIO接口,要用来接iNand,所以就取消了SD卡。我是否可以这样做:用一个开关来控制SDIO的方向,一边是iNand,一边是SD卡。Bootloader中只使用SD卡,即把开关切到SD卡那里,然后下载Image到NorFlash(我们暂时还保留有Norflash),等NK下载完毕,系统起来后,就将开关切换到iNand那里,不再使用SD卡。
这样做是否可以呢?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开关切换是可以的。

在bootloader阶段弄U盘没有搞过,应该是差不多的道理。如果没有NOR ,在bootloader阶段没有设么多大的意义,我去年就在wince启动后更新,然后重启就是新的系统了。

网友:
wince启动后更新是有风险的:比如在更新中间发生意外死机,或者断电,这时候老的系统已经损坏,新的系统还没跟新完,那设备就只有返厂维修了。

在bootloader阶段做,最大的困难是你要实现usb storage的协议,这样才能去读取U盘中的东西,其它的和SD卡下载没有区别。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