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支持USB通信的单片机?

楼主(2009-07-10):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支持USB通信的单片机?
大家有调试过单片机的USB通信功能吗?是什么型号的啊?
通信

网友A:
8位机可以用AVR单片机的两个差分输入去实现,软件自己实现,32位就多了,几乎都有。

网友B: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1)低版本的51等
这种片子没有直接的USB扩展,就外挂一个USB芯片,如FTDI的245之类的。
(2)较高级的芯片,如ARM等等
这种片子一般都带有USB扩展的。
如果成本要求不那么苛刻,建议直接选择ARM处理器,扩展方便,调试也方便。
至于USB如何使用,在硬质板搞定的前提下,参考相关例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