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概念:SD、SDHC、SDXC、SDIO、MMC

楼主:
SD是早先的版本的,据说是由MMC演变而来的。最大支持2GB大小容量
SDHC是大容量SD卡,也就是SD High Capacity,支持最大32GB大小容量
SDXC(SD eXtended Capacity)是去年09年才发布的新标准,支持最大2TB的大小容量

SDIO看了一段网上的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An SDIO card is a combination of an SD card and an I/O device. 也就是说是SD卡和IO设备的组合。

然后我看了一下S3C2440的手册:MMC/SD/SDIO Controller,也就是说2440有这三类专门的控制器
然后再往下看:
SD Memory Card Spec(ver 1.0) / MMC Spec(2.11) compatible
也就是说支持SD Memory Card 1.0协议和MMC2.11兼容

再往下看:
SDIO Card Spec(Ver 1.0) compatible
也就是说技持协议。
我不明白下面两个是什么意思?
SD Memory Card Spec(ver 1.0) / MMC Spec(2.11) compatible
SDIO Card Spec(Ver 1.0) compatible
还有就是SDIO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上搜了一下也没找到什么答案,所以来这里问问,谢谢大家。。。

网友:
百度了一下,结果是:SDIO在SD标准上定义了一种外设接口

网友:
SD卡接口的IO设备

网友:
SD Memory Card Spec(ver 1.0)
SDIO Card Spec(Ver 1.0)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SD Memory Card Spec(ver 1.0)是专指SD卡
SDIO Card Spec(Ver 1.0) 是SD卡协议上的IO设备,换个说法,就是兼容SD卡协议的所有外设设备。
根据字面的理解,个人看法,呵呵!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SD可以做为通用接口,除了接通常使用的SD卡(也就是SD Memory Card)还可以接其它卡,比如:无线上网卡。

网友A:
SDIO 是一种接口,符合这种接口的设备都可以用,像一些WIFI就是SDIO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IO 是一种接口,符合这种接口的设备都可以用,像一些WIFI就是SDIO接口的

UPUP,学习学习,原来如此,定义很清晰,呵呵!

网友:
虽然还是有些模糊,但感觉不是大家没说清楚,而是自已基础不够理解不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