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nydata AT命令上公网数据传输样例

楼主:
本人买了anydata DTGS-800模块,想做一个拔号上公网,而后与远端服务器传输数据。。不知哪位兄第开发过此模块,AT命令拔号传输的流程如何的,用哪些AT命令?
分不够再加,或样例发邮箱:baizi888@163.com
求anydata AT命令上公网数据传输样例

网友:
标准modem嘛~
ATD*99#这类的

网友:
我想知道cdma 上公网,再与服务器对传数据的步骤是怎样的?
这些步骤的AT命令,

at+crm=130
OK
at+dip="218.17.25.194"<---(该IP是服务器的IP地址)
OK
at+dport="80" <---(服务器的端口号)
OK
atdt#777

这是指已拔上公网了再与服务器建立连接吗

网友:
因为以前做过GPRS,然后刚接触CDMA,对于CDMA的连接无头絮,哪位朋友做过CDMA模块 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自已把厂家给的所有AT命令都测试过了,总算知道CDMA的流程了,不过AT命令里竟然没找到获取本模块的IP的命令,
请做过此模块的朋友帮帮忙,获取本地模块IP的AT命令是什么??

网友:
AT+CIFSR ,我用的sim300c上是用的这个,返回本地IP地址,错误返回error

网友:
AT+CIFSR 不行,我的模块返回ERROR,我用的是 anydata DTGS-800模块
但我查了此文档没有 返回本地IP的AT命令呢,,哪位朋友知道啊。。

网友:
呵呵,这个我建议你最好还是仔细看看模块的AT指令集,仔细的了解一下,对你以后做相关的很有帮助,不要总是想走捷径。。
相关文档你要是没有,我这边可以给你,我有中文版的。

网友:
AnyDATA CDMA MODULE  AT手册 [DTE与ME之间的AT协议] V4.0 这个文档我已经全看了一遍,确实找不到这条命令;
是不是CDMA同GPRS不一样,GPRS模块是基本上都有此命令的;
现在更晕的是发现  anydata DTGS-800此模块当AT命令发的太快时竟会死掉,发任何AT命令都无响应了只能断电复位;

网友:
anydata DTGS-800  返回本地IP的AT命令??? 还是这个问题不知此模块是否支持的。。
模块死机问题解决,个别模块封装不好,电流过高会过热。

网友:
还有几个问题不知哪位朋友帮忙一下。
1.与主机联通过,再发任何的AT命令都当成了透传数据传输过去了,那如何关此连接,如何知道此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的?

网友:
LZ现在拨号都已经通了?
这个AT肯定是有这个指令的。

链路建立以后,也是可以切换到AT状态的,好象指令是AT+CTA。。。具体得记的不是很清楚,你可以仔细看看文档。

网友:
AT+CTA 是进入休眠模式啊,GPRS我知道是可以读取此时的状态的,,但CDMA资料里好像没有找到,测试发现发出的AT命令全部当成了命令透传给中心了

网友:
我做了,还不错

网友:
我是想通过电话来拔号传输,就是普通的电话网,怎么实现.那位有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