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通信如何控制ipod?

楼主(2010-04-13):
wince串口通信如何控制ipod?
我从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ipod的协议,协议中command项都是些16进制的数字组合。要想通过串口控制ipod,是不是就是要把串口读到的数据与这些数据进行比较,然后决定iPod执行哪项操作?
还有如果要和iPod进行串口通信。那波特率等参数如何设置啊?协议中没有这些数据啊。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command
ipod
wince
波特率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按协议来就行了,发过来数据,之后根据协议判断是什么操作之后执行相关操作即可。好像波特率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