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理想的器件,大家知道的话帮提个建议。

楼主(2009-12-01):
找不到理想的器件,大家知道的话帮提个建议。
用avr做一个4位的led的动态显示,选了fdc6330l作为控制com端的开关。
结果显示1234的时候,第一位除了显示1,还显示2,只不过2的亮度很暗,后面这几位也是。
我认为是fdc6330l的响应速度太慢了。
所以想换个开关,开关要求耐压12v,5v的控制信号,响应速度快,功率大。
大家知道这样开关的告诉我一下。
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现象不是开关的问题,欢迎指正。

网友A:
只用74系列的芯片,就可以; 直接作为驱动 + 控制。
我以前是用74XX164实现,6个LCD的控制; 并且采用SPI接口。 呵呵

网友B:
可以肯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软件问题,能看到字就说明不是硬件刷新慢,应该是'1'显示时间远大于'2'才会显示'1'而让'2'成为背景显示.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在6330旁边去掉了一个电容,软件也小小的改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