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vc设置窗体大小函数添加位置的问题?

楼主:
刚开始用evc,弱弱的问下:在evc中为什么把setwindowpos这个函数放在oncreate函数中就不起作用,而放在oninit函数中就好用呢?我再vc6.0中写再oncreate函数中也起作用啊?

求高手指点1~2~

网友A:
把对比代码发出来。我猜,你把setwindowpos放到oncreate前面了,或者参数传递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对比代码发出来。我猜,你把setwindowpos放到oncreate前面了,或者参数传递不对

大哥,我还没哪么傻啊,估计是evc的bug吧~

网友:
我一般是放在OnInit()中才设置窗体的位置的

有时间试试LZ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