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WinCE有效期的问题,用过WinCE的帮忙解答一下啊

楼主:
我用的是Windows CE6.0,下载的是微软有效期为180天的评估版。想问一下,我如果用这个版本定制一个操作系统,是不是说180天后,我这个操作系统就不能用了呢?

网友:
你定制的生成的NK映像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说你的WINCE6.0平台过180天可能就不能用了,编译什么工程、源程序都会报错。我就遇到过,我当时是更改了PC的时间解决的,后来看到也有更方便的办法。

网友:
1楼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你的解决方法呢?我还没有开始定制,提前知道一下解决方法,防止到时候抓狂啊。谢谢了!

网友A:
你定制的系统没有时间限制。180天是对你的开发工具(PB)设的时间限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定制的系统没有时间限制。180天是对你的开发工具(PB)设的时间限定。

诸位能不能提供一下破解的方法呢?看1楼的意思是能破解的。

网友:
有一个方法的,是对PB安装目录下的一个ini文件进行操作

网友:
唉,CE的授权还分Core和Professional,价格差很多,如果不需要Professional的各功能组件一定要删除,否则这个费用就是极大的浪费

网友:
PB有180天的限制,但是编译出来的系统镜像没有任何限制(所有模块均可用)。
但是,如果你没有相应的lisence的话,出货后会被微软控告+索赔。索赔的额度取决于产品价格和出货量。

网友:
我用CE 就是180天的 我每次 都是安装的时候 把系统时间改一下,改到2011年 就可以多用点时间了,呵呵

网友:
呵呵,用PB定制出来的系统使用时没有时间限制,所谓的180天只是PB这套软件的使用时间…现在反倒版太厉害了,用楼上的办法倒不错!

网友:
删除掉你安装目录下的 etkremov.inf文件, 然后新建一个 etkremov.inf
PB是靠这个文件来判断安装时间的..

网友:
最好是新创建一个etkremov.inf,然后去覆盖PB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