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个编译问题。

楼主:
哎,学习WINCE 是一边操作一边百度,这个实在是百度不出来了。
Q flag encountered, adding module k.winsock.dll
Q flag encountered, adding module k.spnego.dll
Error: Could not find file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smflash.dll' on disk
smflash.dll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smflash.dll NK SHK

我用的是 smdk2440  6.0 的BSP,本来还有个错误是 找不到 SDHC_SC2440.DLL,我就在TQ2440 BSP 的基础上编译得到SDHC_SC2440.DLL,再复制到提示目录下的,编译既然真的没那错误了,可我在TQ2440 的基础上找不 smflash.dll 啊,那我就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希望高手帮助帮助。

网友:
"一边操作一边百度",其实谷歌比百度搜到的内容多且准(针对技术而言)。
呵呵。这个dll文件应该有吧,回头我看看我的机器里有没。
\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
这么多重路径呢?“\OSDesign1\OSDesign1\”,不好吧。
我以前5.0的时候,这样的路径咋会出问题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bsp中某个driver对应的名字吧

网友:
看一下smflash.dll是在platform.bib中的内容还是ce.bib中的?再看一smflash.dll 所需要的变量看看platform.reg中有没有smflash的内容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 COMMOM 中的 AMARTMEDIA 没选上。选上就没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