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接收器项目

楼主:
有谁做过激光接收器?
接收的是红色激光器发出的5~10KHz的频率
用硅光电池做的,我有样机的原理图,板子我也调通了,但是不知道如何采集硅光电池这一路的信号
有做过的大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现金重谢

网友:
用什么芯片的?

网友:
楼主能 说下 你所采用的 芯片的具体型号?

另外最好把你的样机原理图大体贴出来,我好根据具体设计给你分析下。

网友:
芯片是PIC16F72
原理图比较大,贴出来怕不清晰
可以留个邮箱我发过去

网友:
这里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
先发图片到你个人空间的相册上,在回帖的时候点用插入

网友:
现在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把样机的芯片拿去解密,回来后反汇编,不知道这个方案的工作量怎么样?
我一直用C,汇编基础不是很好

网友:
友情帮顶,没做过!

网友:
我用示波器测出这三个脚的波形了
当光线打到硅光电池的一边时,4脚和7脚的波形正好相反,但其中有一路的波形是和21脚相同的
当光线打到硅光电池的中间时,4、7、21脚波形相同
21脚的波形就是硅光电池的输入波形
我的想法是先通过中断判断21脚的上升沿周期,然后再用4,7的波形与其进行比较
现在有一点还有点模糊,4,7脚的波形如何跟21脚做比较呢?

网友:
弄个采集卡多采一些数据再分析

网友:
现在判断信号周期遇到了点问题
在接收到一个10KHz的方波时,该如何判断此信号的状态
我的想法是用下降沿中断来判断信号的到来,然后多判断几次来确定信号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