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流水灯和蜂鸣器都是p1接出来的,貌似想流水灯循环流 ...

楼主(2009-04-18):
我的流水灯和蜂鸣器都是p1接出来的,貌似想流水灯循环流动同时让蜂鸣器想不行??有谁懂吗??
我的流水灯和蜂鸣器都是p1接出来的,貌似想流水灯循环流动同时让蜂鸣器想不行??有谁懂吗??
蜂鸣器

网友A:
不懂得发,,,,,

网友B:
你要怎么响啊!流水灯亮和蜂鸣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想,边流水,边响,我这是P1_3口接的一个SPEAK,所以只有当第三个灯亮时,只会听到咔的一声,,没意识,就没去弄了,,,

网友D:
百分之九十是你的程序代码问题

网友E:
楼主 还没搞明白 音频
音频 用 PWM
如果按你现在的想法让蜂鸣器响的话,你的流水灯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F:
不懂你用的是哪一种蜂鸣器
有一种是用电平的,
有一种是用脉冲的.
用电平的话,不用像跑马马一样跑得太快,要不就响不了了!

网友G:
我也觉得eeworld很难把图上传上来!
希望eeworld能改进一下论坛!

网友H:
你的蜂鸣器是什么驱动的?
电平驱动的话,跑马的速度,蜂鸣器一般来不及响应。
你可以试试把跑马速度降低,比如1s一次。

网友I:
听到咔的一声,说明蜂鸣器动作了,只是时间太短。

网友J:
为什么要用在一个口?一般来讲,最好是一种输出和一种输入在一个口比较好一点!都是输出时,时序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