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进行FTP传输文件编程的旷世难题!!!高手一进便知

楼主:
try
{
//新建连接对象
m_pFTPConnection=m_pIntSession->GetFtpConnection(m_ServerIp,m_UserName,m_UserPwd);
}
catch(CInternetException *pEx)
{
//获取错误信息
TCHAR szError[1024];
if(pEx->GetErrorMessage(szError,1024))
AfxMessageBox(szError);
else
AfxMessageBox("出现意外情况");
pEx->Delete();
m_pFTPConnection=NULL;
return;
}

m_pFTPConnection->PutFile(str_pathname,m_strFileName);

VS2005 VC++智能设备引用了 想通过FTP上传文件上面是连接FTP的代码,可是在定义m_pFTPConnection成员变量时就出错,出错代码如下:

1>d:\pda\temp\ftpsendfile\ftpsendfile\FTPSendFileDlg.h(39)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网友:
应该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吧

网友:
包含了的,我在staafx.h里包含了

网友:
既然是FTPSendFileDlg.h出错,你把这个文件第39行前后的内容以及include的头文件贴出来看看。
这肯定是头文件不全导致的。

网友:
恩,是头文件,其他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下面是FTPSendFileDlg.h头文件的内容:

// FTPSendFileDlg.h : header file
//

#pragma once

// CFTPSendFileDlg dialog
class CFTPSendFileDlg : public CDialog
{
// Construction
public:
        CFTPSendFileDlg(CWnd* pParent = NULL);        // standard constructor

// Dialog Data
        enum { IDD = IDD_FTPSENDFILE_DIALOG };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support

// Implementation
protected:
        HICON m_hIcon;

        // Generated message map functions
        virtual BOOL OnInitDialog();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afx_msg void 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endif
        DECLARE_MESSAGE_MAP()
public:
        afx_msg void OnBnClickedFind();
        CString m_strPathName;
        CString m_strFileName;
        afx_msg void OnBnClickedSend();
        afx_msg void OnBnClickedExit();
        char m_ProgramPath;
        CString m_strIP;
        CFtpConnection* m_pFTPConnection;
        CInternetSession* m_pIntSession;

};

网友:
继续顶一个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刚学会了“旷世难题”这个词汇?每个贴子里都用。

网友:
没有做过ftp,
应该是依赖的lib和头文件不全导致的吧

网友:
winCE不支持MFC里的F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