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提供蓝牙适配器的驱动吗?

楼主:
在ARM的板子上开发程序,操作系统是wince5.0需要一个蓝牙适配器,可是我不太懂
1、wince上有没有自带的驱动程序?
2、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蓝牙适配器都能直接使用?
3、支持的是USB的和串口的蓝牙适配器都支持吗?
谢谢了

网友A:
驱动一般是要自己做的,参考BT适配器的手册,若通用串口连接只需要串口驱动正常工作即可以.

没有通用的驱动

支持的是USB还是串口,难说.如果是串口的,只需要做串口的驱动就OK啦,但USB的可能更复杂一些.

网友B: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串口的话的蓝牙适配器,只要通过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消息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驱动。
那么如果是USB的话要实现数据的收发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串口的话的蓝牙适配器,只要通过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消息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驱动。
那么如果是USB的话要实现数据的收发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看你的WINCE系统支不支持你的USB适配器了~~~~看是否支持FTP profile了~

网友:
操作系统是板子上带的,照怎么说我应该咨询板子的厂商吗?

网友C:
wince提供了蓝牙驱动,但还需要自己移植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串口的话的蓝牙适配器,只要通过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消息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驱动。
那么如果是USB的话要实现数据的收发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呵呵,91program版主不是说了嘛,还有串口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般是要自己做的,参考BT适配器的手册,若通用串口连接只需要串口驱动正常工作即可以.

没有通用的驱动

支持的是USB还是串口,难说.如果是串口的,只需要做串口的驱动就OK啦,但USB的可能更复杂一些.
跟版主一起学习,嘻嘻…

网友:
悲剧啊,最后还是买了USB的蓝牙模块,有没有做过的关于这方面资料啊,感觉上手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串口的话的蓝牙适配器,只要通过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消息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驱动。
那么如果是USB的话要实现数据的收发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我正在尝试,可是死活不行,郁闷呢。

网友D: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6877.aspx
可以看看这个~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串口的话的蓝牙适配器,只要通过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消息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驱动。
那么如果是USB的话要实现数据的收发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我正在尝试,可是死活不行,郁闷呢。

我也在试,有什么进展交流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6877.aspx
可以看看这个~也许会有帮助

好的,我看看,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提供了蓝牙驱动,但还需要自己移植修改

应该是这样的,好像要先写PSKEY

网友:
换了块开发板。。。这个wince可以识别蓝牙,先将就用着,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哎 懂不了 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