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无法启动模拟器

楼主:
我按照帮助文档操作pb,编译完系统后准备用模拟器运行系统,但是在attach Device的时候,弹出命令行窗口,窗口中显示模拟器的启动信息,但是过了一会,窗口中提示:
****** OEMVerifyMemory Checking Range [ 0x92000000 ==> 0x97FFFFFF ]
****** OEMVerifyMemory FAILED - Invalid Memory Area ******

!OEMVERIFYMEMORY: Invalid image

这样模拟器就没有启动成功,一直停留在最开始的画面(一个wince的大图标).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装模拟器的SDK.

网友:
模拟器的sdk?
请问叫什么名字?
virtual pc 2007 还不够吗?

网友:
PB 可以用模拟器吗?没见过谁用啊,都是用设备的。

网友:
安装了相应的SDK(如模拟器的SDK), 就可以选相应的SDK 进行程序开发.

基于硬件平台上的SDK 开发的程序可以在硬件平台上运行。

基于模拟器上的SDK 开发的程序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

网友:
我装的是plamt form for windows mobile 5.0(安装选项选择的是tools only)
AKU604
virtual pc 2007
还需要装什么呢?

网友:
能否详细请教一下?
请留个qq,或者加我qq:13189506

网友:
我用attach Device模拟时候,也出现错误,但是说虚拟机内存不够。。。。

网友:
Windows Mobile 6开发环境的配置过程2008-10-24 09:50Windows Mobile 6开发环境的配置过程
需要的文件列表:
1.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及更高的版本(Visual Studio 2005 Express目前并不支持智能设备开发)(推荐用迅雷或者电骡下)。
2.Visual Studio 2005 的补丁SP1 (推荐用迅雷或者电骡下)
3. ActiveSync版本4.5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7/e/c/7ecbd388-7fb5-4e3e-b57f-12eaf7eb6136/setup.msi)
4.Windows Mobile 6.0 Professional SDK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2/3/f232f773-7edc-4300-be07-d3b76a5b3a91/Windows%20Mobile%206%20Professional%20SDK%20Refresh.msi)
5.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中文镜像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0/1/2/012bfbba-9fe5-4e68-86c9-d434446d97dd/0804/Windows%20Mobile%206%20Professional%20Images%20(CHS).msi)
开发环境安装顺序:
首先安装Visual Studio 2005 ,然后安装Visual Studio 2005 SP1, 安装ActiveSync版本4.5,安装Windows Mobile 6.0 Professional SDK ,安装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中文镜像
安装过程说明及其注意点:
1. 通常我们都是使用Visual Studio 2005 Professional及更高的版本进行智能设备程序的开发(Visual Studio 2005 Express目前并不支持)。在安装Visual Studio 2005的过程中,只需要将图1中的“智能设备可编程技术”单选框选中,安装完毕后就可以利用Visual C#开发托管代码的智能设备程序了。
2. 我们在安装完Visual Studio 2005后,就需要安装ActiveSync软件,这样才能继续完成特定平台的SDK安装,这个先后次序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当ActiveSync安装完毕后,会提示你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完成相应的设置。
     ActiveSync可以同时支持PPC和微软智能手机(Smartphone),使用它可以很方便地在PC与PPC或智能手机间进行数据的同步。ActiveSync不仅可以同步文件,电子邮件及日程等,更有着许多额外的功能如同步SMS等。另外,Windows Mobile设备的用户还可以通过连接PC来访问互联网。ActiveSync可以说是PC与移动设备间的一座桥梁。
3. Windows Mobile 6.0和Windows Mobile 5.0都是基于Windows CE 5.0的,只不过Windows Mobile 6.0在原来5.0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新的特性,例如Vista风格等。Windows Mobile 6.0的SDK最新版可以包含两个版本,一个是针对Pocket PC和Pocket PC Phone Edition开发的Professional版本,另外一个则是针对Smartphone开发的Standard版本。在本专题中,我们主要是针对Pocket PC Phone Edition这种平台进行开发的,相对与Pocket PC它具备了通话的功能,而且硬件性能较之Smartphone有很大的提高,所以一般条件下安装Windows Mobile 6.0 Professional SDK即可。
4. 默认状态下,安装Windows Mobile 6.0 Professional SDK会自动安装Windows Mobile 6.0的英文设备仿真器,而中文的设备仿真器(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中文镜像)是需要我们单独下载的进行安装的。
5. 当Windows Mobile 6.0 SDK安装完毕后,我们就可以通过Visual Studio 2005来开发针对Windows Mobile 6.0的智能设备程序了。在“智能设备”栏中我们会发现多了“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这一项,而且通过右侧的模板,我们可以创建五种不同类型的项目。
6. 安装SDK过程中如果遇到错误提示“Failure: Cannot create WScript shell object”时点击确定,完成安装后,需要在命令行执行一下...\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Common7\IDE
目录下的devenv.exe,即键入“devenv.exe/setup”. 然后安装就成功了!!!

网友: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WM614AKU,自己CLONE的BSP,编程成一个.DIO文件,打算用模拟器启动它,但是一直是白屏,DOS界面出现的显现和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