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OM口被其他设备虚拟串口占用时,能否把COM口名称改变?

楼主:
某设备占用了多个虚拟串口(如:COM4--COM9),与原有串口号发生冲突,这时原串口能否改成其他名称?
如COM4改为GPN4,COM5改为GPN5等等?

如果可以,想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如果要更改的话,串口程序函数名(COM_Open之类的),DEF文件,注册表都需要改,而且不知道改了后有没有其它的影响

网友:
这个应该只需要改串口的索引号就可以吧。
如果COM4~COM9被占用了,你可以用COM0~COM3.
这个改动相对简单,只需要修改注册表就可以。

网友:
谢谢!

COM0-COM3有其他用处,如果设备仍然占6个虚拟串口的话,有些应用所需要的串口就只能改名

网友:
com 几是有注册表的index值决定的。

网友:
修改原串口名称牵扯较大,特别是当原串口被打开的时候,这时候没有办法修改.最好是在多弄点串口,这样就不会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遇Veabol

哈哈

网友:
可以,名称随便改,注册表,代码跟着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