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上有没有关闭触摸声音的API

楼主:
如题: WinCE 上有没有关闭触摸声音的API,????

网友:
直接通过注册表设定,然后在控制面板里把它关掉就可以吧
或者直接通过注册表设定把它关掉

网友:
up 期待更多的回答

网友:
改"ControlPanel\\Volume" 这里的指向触摸屏声音的值

网友:
一般是修改注册表的,没有见过其它的方法

网友:
修改注册表就可以啦

网友A: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这个下面的"Screen"为屏幕声音,"Key"按键声音。
  设为0就OK。

网友:
修改注册表后需重启才能生效。
  调用AudioUpdateFromRegistry()这个API可立即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这个下面的"Screen"为屏幕声音,"Key"按键声音。
  设为0就OK。

怎么我的注册表没有这个东西也会发出声音的?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