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273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0-05-09):
74LS273的内部结构
我们要做多路抢答器,我查了好多电路图都用到了74LS273,但是我们没有这块芯片,只能代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内部结构是由什么门组成的,所以请大侠们多多帮忙!!谢谢了!!
芯片
抢答器
我不知道

网友A:
不需要知道内部结构吧,只要知道其功能即可找到相应的芯片替换:
74ls273:
是带有清除端的8D触发器,只有在清除端保持高电平时,才具有锁存功能,锁存控制端为11脚CLK,采用上升沿锁存。 CPU 的ALE信号必须经过反相器反相之后才能与74LS273的控制端CLK 端相连。
74LS273是一种带清除功能的8D触发器, 1D~8D为数据输入端,1Q~8Q为数据输出端,正脉冲触发,低电平清除,常用作8位地址锁存器。

网友B:
不用知道其内部结构,知道他是8位 D触发器就OK了,找一个另外的D触发器芯片就可代替,74系类和CD系类的。都可以。引脚不需要完全一样,但是功能一样就可以了。假如有74HC273就更省事 了

网友C:
可用两片LS171组成或者LS174,不可盲目用HC的代替,要搞清楚输入输出接什么芯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