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模拟器可以让在WINCE平台上编写的程序直接访问PC机上的磁盘目录?

楼主:
如题。
我用WINCE5平台编写的程序,
能不能用一种模拟器,让它在PC机上运行,并且访问的不是智能设备的目录,
而是直接访问PC机的目录, 比如C盘,D盘这些。
另外,程序还依赖很多DLL。

网友:
这样有意义吗?我觉得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A:
如果是在模拟器上运行的程序是可以的。
通过DeviceEmulator生成的模拟器可以设置一个“共享文件夹”,选择PC机硬盘的某个文件夹,则在模拟器出现一个Storage Card的文件夹,访问它就相当于是直接访问那个文件夹了,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模拟器上运行的程序是可以的。
通过DeviceEmulator生成的模拟器可以设置一个“共享文件夹”,选择PC机硬盘的某个文件夹,则在模拟器出现一个Storage Card的文件夹,访问它就相当于是直接访问那个文件夹了,我试过,很好用。

可以说的具体点不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