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kboot错误

楼主(2010-04-03):
help: mkboot错误
软启动制作时,mkboot b: bootrom 不能执行
显示“应用程序已试着 直接访问硬盘,但仍无法支持。其可能导致应用程序的功能出错。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
刚上手 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 求教一下啊~
硬盘
制作
应用程序

网友A:
没弄过,帮顶下。
MARK.

网友B:
你是在2000下运行么??

网友C:
首先确认驱动器B是否存在,还有就是系统最好是XP及更低的版本(Win2K3可能就会由于安全问题失败),登录用户的权限这些
我用的是ramDiskNt做的虚拟软盘,这样用没有问题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来设置环境变量时候需要在system下设置 我设置在了administrator下 导致上述问题
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