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IO设置问题

楼主(2009-09-07):
请教GPIO设置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IXP420芯片,想对GPIO2进行读写操作,来控制LED灯。我向相应的寄存器设置了输出为1,并输出使能,但无法对LED灯进行操作。不知道遗漏了什么,GPIO模式要选择么,我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如何设置?
手册
数据
寄存器
LED灯
如何

网友A:
你的无法对LED操作意思是LED不亮还是别的什么啊 LED只要你把io口设置好,一般是低电平有效啊 不知道这样说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B:
我也是向他输入数据后,led不亮。我程序如下:
GPOUTR |= 0x00000004; /* 设置输出值 */
GPOER &= ~0x00000004; //使能GPIO2
不知道忽略了什么

网友C:
你试试先使能 再设置输出值
还有注意上拉电阻的使用,一般接外部灯的话要使能上拉电阻,板子上自带的灯的话禁止使能
给你个2410的例子:
rGPFCON=0X00000100;//GPF4的GPIO为输出模式
rGPFUP=0XFFFF;//禁止端口上拉电阻
rGPFDAT&=~0X10;//GPF4输出0 为亮
rGPFDAT|=0X10;//GPF4输出1 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