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上ActiveSync的实现

楼主:
   买了一块勤研的开发板,但是他的BSP编译出来的系统连接电脑后认出的是一个USB Serial设备,而不能用ActiveSync来同步。哪位高手遇到过同类问题的,给点思路了。

网友:
编译内核之前添加activesync组件。应该就可以了。忘记了是不是还要求OTG是device还是host模式。

网友:
我添加了,但是没用,还是无法同步到。

网友:
确定一下,OTG的模式,还有OTG是否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装了板子的USB驱动没有

网友:
是不是boot问题?

网友:
PID,VID这类的设置对吗?如果不是ActiveSync所限定的那几个的话会有问题,无法加载相应的驱动,ActiveSync也就无法识别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现在先试了KITL的调试过程,还算是找回了点信心。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USB的设备驱动如何换成同步的。可能就是楼上说的PID,VID的问题。一般这个值应该是多少呢,在哪个文件可以找到呢?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不好解释啊。。。。
友情帮顶是美德,呵呵。。。

网友:
搞定了,就是PID和VID的问题,我看了C:\Program Files\Microsoft ActiveSync\Drivers中的wceusbsh.inf文件中没有找到对VID为0547和PID为2720的描述,所以没有认出来。我装的 ActiveSync是4.5的版本,为啥没包含该驱动呢?!我网上看了很多开发板都是这个描述呀?!

网友:
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确实是需要在wceusbsh.inf中加入你们自已设备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