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K2440 官方BSP 移植过程

楼主:
各位好 ! 我把 官方的 SMDK2440 bsp 移植到 YL2440 开发板上,现在 eboot , lcd  ,touch  cs8900 ,sd , usb host ,都移植好了,但是 我的 usb slave 也移植了,改变了管脚控制。但是 只要 我把 LCD 禁止输出 s2440LCD->LCDCON1  = 0; usb slave 与 activesync 链接非常稳定 , 只要 我把 LCD 输出允许, 连接就不稳定了 ,连接一会就断开了,串口一直发送 post message error code 619,
请问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或者 USB SLAVE  还得改什么?

网友:
群里我解决不了,我就帮顶!

网友:
非常感谢 gooogleman

网友:
看这种情况象是drive_global里面的变量冲突了,看看你是否改了drive_global区的映射,
还有驱动里面是不是虚拟地址的映射重叠了。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给我发消息,呵呵

网友A:
回复于:2009-09-29 13:40:03看这种情况象是drive_global里面的变量冲突了,看看你是否改了drive_global区的映射,
还有驱动里面是不是虚拟地址的映射重叠了。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给我发消息,

你好 !你说的我这都 没有错, 还没有搞懂什么原因?  drive_global区 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兄弟,不知你有没有静态映射了中断没,如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USBFN, IRQ_USBF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于:2009-09-29 13:40:03看这种情况象是drive_global里面的变量冲突了,看看你是否改了drive_global区的映射,
还有驱动里面是不是虚拟地址的映射重叠了。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给我发消息,

你好 !你说的我这都 没有错, 还没有搞懂什么原因?? drive_global区 在什么地方?

啊?我的头像被盗用了,哈哈哈

网友:
是啊

啊?你的头像被盗用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知你有没有静态映射了中断没,如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USBFN, IRQ_USBFN);
你好,这个静态中断好好像不用 映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于:2009-09-29 13:40:03看这种情况象是drive_global里面的变量冲突了,看看你是否改了drive_global区的映射,
还有驱动里面是不是虚拟地址的映射重叠了。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给我发消息,

你好 !你说的我这都 没有错, 还没有搞懂什么原因?? drive_global区 在什么地方?

啊?我的头像被盗用了,哈哈哈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知你有没有静态映射了中断没,如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USBFN, IRQ_USBFN);
你好,这个静态中断好好像不用 映射吧

哦,可能编写方式不同吧,我的BSP就用静态中断映射的

网友:
申请个专利吧

网友:
硬件冲突?

网友D:
我遇到過..這是layout問題
usb走線要改.

网友:
官方的啥,我都用过啊,没有问题啊。
我网卡没有弄上去,其他弄上去,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网友:
我继续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過..這是layout問題
usb走線要改.

還有2440有些腳空接了

网友:
猜测有管脚冲突,这个官方的BSP用的什么应该跟我们自己的好好比较一下,看是否是冲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