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驱动模型的问题

楼主:
1,写了一个SPI的驱动,使用的是驱动模型框架,probe,remove等,现在要给上层应用程序提供接口,以实现读,写,打开,关闭等功能,是不是要向字符驱动那样实现write,read等函数?
2,如果不使用字符驱动的那些接口,那要怎么实现以提供接口给上层呢?

网友:
1,写了一个SPI的驱动,使用的是驱动模型框架,probe,remove等,现在要给上层应用程序提供接口,以实现读,写,打开,关闭等功能,是不是要向字符驱动那样实现write,read等函数?
->需要的。
2,如果不使用字符驱动的那些接口,那要怎么实现以提供接口给上层呢?
->使用字符驱动的那些接口最合适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A:
谢谢1楼的,可我看到很多驱动用的也是驱动模型,却没有open,close,read接口,那它们是怎么与应用程序传递数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1楼的,可我看到很多驱动用的也是驱动模型,却没有open,close,read接口,那它们是怎么与应用程序传递数据的呢?

你找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分析一下该驱动的应用程序是如何访问驱动的。

网友:
已经知道了,在内核中看到了类似的例子,可以在probe中注册一个字符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