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调试问题:电源网络漏电

楼主:
小弟在调试一块主板,遇到了很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小弟的板子分为CPU板和底板,通过一个200pin的插座相连。CPU板上有CPU,Flash,SDRAM和电源芯片,底板上有USB网卡等功能芯片,输入电压5V,从底板输入,通过200pin连接器给CPU板供电,CPU板上的电源芯片产生3.3和1.8V电压,除了给CPU供电外,还通过200pin连接器给底板的IC供电。
目前调试的情况是:单独调试CPU板,电源电压正常,JTag正常,系统可以启动,但是一旦将CPU板插在底板上,1.8V电压就会被拉高到2.2V甚至2.5V,由于Flash电压的范围是1.7~2.0V,所以flash电压就不正常,系统无法启动。
可以认为是底板上的线路影响了1.8V的电压,我做了如下测试:
1、将主板上所有用到1.8V的线路断开(都有0欧姆电阻),但是电压依然超过2.2V。所有电阻的1pin连接IC的1.8V输入脚,2pin连接外部的1.8V电源网络。

2、将CPU板上的1.8V输出端的0欧姆电阻断开,假如电阻的1pin连接电源IC的1.8V输出脚,2pin连接外部1.8V电源网络,则从1pin跳线到底板上所有的1.8V的线路的0欧姆电阻的1pin,即不通过layout上的1.8V电源网络。这样的话1.8V的电压正常,但是测量1.8V电源网络,发现仍有2.2V以上的电压存在。

因此认为是有其他的电源漏电给1.8V电源网络,经过检查layout,没有发现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漏电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头痛死了,毫无头绪。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从你单独测试CPU板没有问题可以看出问题应该出现在底板上。
可以首先查看底板接上CPU后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查查1.8V电源IC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单独检查子板各器件的工作状态、负载电流、各路电压的状态。

如果确保子板完好,那么就是外部设备有漏电。
大致的原因是:一般设备在供电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的状态(工作、空闲、休眠),但是前提是“供电”,如果断开设备的供电,那么该设备的状态就无法保证了。

如果该设备使用了高电压(比如3.3V,2.5V),同时又连接低电压接口(比如1.8V的总线),那么在该设备无供电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从内部有高电压->低电压的漏电。

这类芯片、设备可以归类为设计不完善,至少没有考虑本身断电时的情况。

只要将该芯片取下,就能判断是否是此问题。

网友:
检查板子有无短路,虚焊,包括200pin

网友:
谢谢大家,经过昨晚的努力,有问题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电源网络的问题,当然,地方找到了,原因暂时还不清楚,暂时先断开了。
目前检查各路电压基本都正常,但是发现PXA270的32.768Khz的晶振不振,13M的晶振是没有问题的,请问32.768的晶振不振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大家!

网友:
谢谢大家,结贴哈,发现有空焊,郁闷

网友:
分全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