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的socket会不会异常呢??

楼主(2009-03-01):
vxWorks的socket会不会异常呢??
第一次遇到是fd不够用,貌似vxworks的fd总共只有50个,而且是文件系统与网络系统共用的。
把fd的数目调整到1024后,系统却只能分配置93个??这是为什么呢?
更无语的是,为了避免资源不够的情况, 所以每次使用完分配好的fd后,都用close将它关闭了,但出了个很变态的问题:
PING 127.0.0.1都不通了。。难道vxworks出异常了??
系统
异常
close
资源

网友A:
仔细看看BSP什么的是不是配的不正确
VxWorks怎么说也是在火星探测器上跑过的操作系统 如果不是配置和应用程序上有缺陷 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socket一般不会出错的,建议查看一下memShow先,看看是否内存没有了。

网友C:
应该是其他哪个地方弄错了,fd改大就可以了。我们n多的通信通道,用到几百的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