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flash挂载的问题(好的再加分)

楼主:
在下是菜鸟,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1.flash  其D0--D7 IO口接到cpu的DA0---DA7,cle ale rb ce re we都是可以用cpu的gpio来控制的。这个我该如何去控制他们的输入输出呢???
  地址应该怎样确定呢?

2.文件系统的问题,我参照其他BSP
  在platform.reg里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MountFlags"=dword:2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000018
    "Util"="fatutil.dll"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dword:0
但在目录下并没有找到fatfsd.dll,是否只要将fatfsd.dll考到目录下,就可以使其支持文件系统了?
或者说怎么样才能挂载nand flash

网友:
Nand Flash是通过总线控制的,慢慢的啃bootloader就会明白具体如何控制。

网友:
不明白LZ在说什么

网友:
要是裸奔的话 我 就知道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