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s.cmn中一行前面加"#"号是表示注释掉吗?和#if…!endif有什么区别?

楼主:
看到如下内容有点迷糊:

WINCEOEM=1
WINCECPU=1
NOMIPS16CODE=1
##WARNLEVEL=4
##WARNISERROR=1

还有:

# define to enable suspend/resume related debugging (requires clean build)
#CDEFINES=$(CDEFINES) -DDEBUG_PRCM_SUSPEND_RESUME

主要是这里的“#”号咋用?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里的#号起注释的作用,类似于代码中的//。

网友:
DIR也是用这个注释的

网友:
注释作用,嘿嘿。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注释
第二问题是具体不是很清楚,一般我都是按照条件编译的一种格式来理解的!
可能有错,希望后面的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