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works加载问题

楼主:
 调试的时候,是将bootrom烧写在Flash里起始地址为0x10000000的地方的,每次上电启动后,bootrom自动运行,将自己加载RAM_HIGH_ADS(0x20600000)地方运行,等待从网口加载vxworks映像到RAM_LOW_ADS(0x2040000),然后在运行vxworks映像,这样系统就起来了。就是书上常说的可加载型VxWorks。

当调试的差不多了,应用程序和vxworks做在一起后,现在想把整个vxworks烧写到Flash里面,上电后,系统就可以自己运行了。是编译出vxworks_rom.bin吗?然后直接烧写到0x10000000处吗?里面需要修改些什么东西?

不知道如何实现,请达人帮忙!

网友:
WORKBENCH的话是做成compress好像是这个词,LZ可以看看program guide

网友:
vxWorks_romCompress.bin 这个是压缩的
vxWorks_rom.bin 没压缩  两个都可以的。
要是产品发布的话,最好用bootrom+vxWorks的方式,做个文件系统,升级的时候比较方便。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做成vxWorks_rom.bin 直接烧到FLASH中就可以了是吗?

还有

最好用bootrom+vxWorks的方式,做个文件系统,升级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话怎么理解?怎么做?万分感谢

网友:
我用过at91rm9200 是直接将vxWorks_rom.bin烧到FLASH中的,可以启动vxworks。
bootrom+vxWorks也就是在flash上建立文件系统,并加入ftp组件,这样就可以通过网络上载vxworks,
也就是可以方便的进行软件升级。用vxWorks_rom.bin烧写的方式,你以后要更新系统,还需要烧写,如果
板子在机箱里会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做成vxWorks_rom.bin 直接烧到FLASH中就可以了是吗?

还有

最好用bootrom+vxWorks的方式,做个文件系统,升级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话怎么理解?怎么做?万分感谢

LZ想做的,其实俗称带BOOTROM的vxWorks。就是把内核与BOOTROM融在一起了。
用bootrom+vxWorks就是在板子上有一个固定的bootrom,然后把vxWorks内核以文件系统中文件的形式存在板卡的FLASH上,板子起来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文件名找到板卡中的内核启动。而你可以通过网络使用文件系统把新的内核COPY到板子上,下次启动的时候就可以启动新的内核了。
vxWorks的文件系统通常用TFFS,做法是在内核与BSP中加入TFFS组件,并设法配置FLASH驱动,在网上还是能找到如何做的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