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驱动中获取IP地址

楼主(2010-05-06):
如何在驱动中获取IP地址
在网上找到一种方法,使用GetUnicastIpAddressTable函数,可以得到ip地址。
需要加入头文件Netioapi.h和netio.lib。
可是我的DDK里都没有找到。编译的时候就出错了。
请问各位,这两文件在哪有啊?或者我该安装什么工具吗?
安装
网上
ip地址
如何

网友A:
用SOCKET函数吧

网友B:
我这个是ndis虚拟网卡驱动,可以用socket吗?

网友C:
DDK里面,有例子的,你找找看。

网友D:
1. 你目前用的DDK版本是什么?装最新的WDK版本看看。
2. 你的source文件是怎么写的,编译的时候就出错提示信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