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项疑问??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个PB的编译选择项有什么不同么?之前我编译的时候,修改了一点就要重新编译,一等就是一个小时。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快速编译的方法,可是这好像只是针对修改了的驱动而言。
所以我有几个疑问,还望大家能帮我解答。
如果我只是增加驱动,或则是增加组件,又或者是在bin中增加一些图片,如果我只是分别修改这三项,那我要如何修改呢?
我是新手,所以还望大家能多多指点!!

网友:
增加了删除组件的话需要执行sysgen,如果修改了WINCE的PUBLIC和PRIVATE目录下的内容就要执行build and sysgen,这个时间很长,通常这些是不需要更改的,即使要更改也尽量clone到BSP中来修改。

如果只改了BSP中的驱动,则只build所修改的驱动再make就可以,如果改了BSP中的kern、common等需要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实际上如果你了解整个过程的话改动kern、common也只要build 部分文件夹就可以,但是由于你刚开始WINCE,所以建议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补充一点,build and sysgen,慎用,有风险。

网友:
俺的博客有些介绍,去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补充一点,build and sysgen,慎用,有风险。

恩这个有时候会损坏PB的,导致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