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wince程序调用另外一个wince exe程序

楼主:
如何在在我的wince程序调用另外一个wince exe程序,用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好像不好用

网友:
C#啊,不懂

有API函数可以的

网友:
楼主用C#?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
这个貌似可以的

或者用CreateProcess这个API函数

网友:
可能是路径问题,CE下必须使用全路径

因为CE没有当前工作目录的概念

网友:
楼上说的对,必要要全路径才行

网友: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还是它好用,当时又个BUG所以启动不了,呵呵

网友:
LZ是怎么弄的?能不能帖出代码看看,谢谢。。。

网友: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_1(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my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Name().CodeBase).ToString(); //\\Program Files\\CEScan
           //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mypath + "\" + "MySystem.ini");

           string filename = \\TestDebug\\CECapitalAssertsCheck.exe";
           // Process.Start(filename, null);
        }

网友: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_1(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my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Name().CodeBase).ToString(); //\\Program Files\\CEScan
           //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mypath + "\" + "MySystem.ini");

           string filename = \\TestDebug\\CECapitalAssertsCheck.exe";
            Process.Start(filename, null);
        }

网友:
很熟悉的代码风格呀,一段美好的回忆…你可以使用当前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所在的路径然后再加上你要使用可执行的应用程序的路径,这样移动时错误的机率会很小…C#中有获取当前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路径的方法,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