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lib 变为 dll.

楼主:
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BALL,
build -c 编译出来是ball.lib.
想要编译出来是ball.dll, 其它程序好调用.

现改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BALL\sources 文件,
  TARGETTYPE=LIBRARY --> TARGETTYPE=DYNLINK

仅仅这样改,不能正确编译, 出错信息如下: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071:ERRORE] ball.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llCanUnloadNow
BUILD: [01:0000000072:ERRORE] ball.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llGetClassObject
BUILD: [01:0000000073:ERRORE] D:\WINCE600\public\directx\oak\lib\ARMV4I\retail\ball.lib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还要改什么地方, 才能编译出来是ball.dll?

网友:
其实这个要在你的source里面去定
举两个例子

TARGETNAME=xxxx_lib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LIBRARY
这个就是出lib的。注意TARGETTYPE

TARGETNAME=xxxx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这个是出dll的。注意TARGETTYPE

网友:
转一个文章过了。。。blogspot被和谐了。。只能这样转了。。。lz看看应该有帮助。

[WinCE] SOURCES文件詳解
SOURCES文件是WINCE底层开发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主要的配置项如下:

TARGETNAME,定义模块名称.
TARGETTYPE,模块的种类,可以是DYNLINK, LIBRARY,EXE.
如果TARGETTYPE是DLL,则可以定义DLLENTRY,将Dll入口定义成别的不是DLLMain的函数,如果DLL的入口是DllMain,则不需要别的定义。
如果TARGETTYPE是EXE,则可以定义EXEENTRY,用于指定EXE的入口函数.

如果TARGETTYPE是LIBRARY,则不需要定义入口函数。

INCLUDES,如果一个模块需要使用非标准路径下的头文件时,需要定义INCLUDES,用于包含更多的头文件路径,用法如下:

INCLUDES=$(INCLUDES);\new directory\...,注意定义新的INCLUDES时,需要包含INCLUDES原来的值,否则就需要包含所有可能的目录。

TARGETLIBS,SOURCELIBS用于定义该模块需要链接哪些库文件.

TARGETLIBS,如果一个库以DLL的形式提供给调用者,就需要用TARGETLIBS,它只链接一个函数地址,系统执行时会将被链接的库加载。比如coredll.lib就是这样的库文件。即动态链接。

SOURCELIBS,将库中的函数实体链接进来。即静态链接,用到的函数会在我们的文件中形成一份拷贝。

注意,内核这个执行文件是没有TARGETLIBS的,GIISR.DLL也不能有TARGETLIBS。

WINCECOD,如果将其定义为1,则编译器会为每一个文件生成.cod文件,它是一个汇编文件,调试时查看汇编代码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SOURCES,定义该模块需要哪些源文件.

网友A:
光改TARGETTYPE,是不行的

要连接的库没有指明,所以会出这样的问题

改PUBLIC下的东西,最好移到bsp下改,在源文件上改会影响到别的bsp

如果只是想生成dll,到PUBLIC\COMMON\CESYSGEN\用 nmake *(要生成的文件名,LZ这个是ball)

网友:
SOURCES文件
SYNCHRONIZE_DRAIN=1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NAME=battdrvr
TARGETTYPE=DYNLINK
DEFFILE=battdrvr.def
DLLENTRY=DllMain
TARGETLIBS= \
  $(_SYSGE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battdrvr_lib.lib \

INCLUDES=\
        $(_PUBLICROOT)\common\oak\inc;$(_PUBLICROOT)\common\sdk\inc;$(_PUBLICROOT)\common\ddk\inc;        \
         ..\..\inc

SOURCES= \
  battif.c \

!IF "$(BSP_NOBATTERY)" == "1"
SKIPBUILD=1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改TARGETTYPE,是不行的

要连接的库没有指明,所以会出这样的问题

改PUBLIC下的东西,最好移到bsp下改,在源文件上改会影响到别的bsp

如果只是想生成dll,到PUBLIC\COMMON\CESYSGEN\用 nmake *(要生成的文件名,LZ这个是ball)

mark下。不过感觉没这么复杂吧。牵涉到public了就比较头痛了。

网友:
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些库才能生成dll

网友:
我试了许多次,都不行(可能方法不对,理解也不对). 也不可能(也不允许)花太多时间。

谁能搞出来(ball.lib-->ball.dll),给100分.

网友:
你看看你的BSP包里有没有lib这个文件夹?可能你的lib生成放在那里了。。。你自己却不知道。。。

网友:
lib-》arm4i-》retail下面。。。

网友:
晕看错了。。。。。你在生成public里面的lib???上面说错了。。。。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
有D:\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BALL\*.cpp,

生成的ball.lib 在
D:\WINCE600\PUBLIC\DIRECTX\OAK\LIB\ARMV4I\RETAIL

想要它生成ball.dll.  因为有的程序(DShow注册时)只认.dll.

ball.lib  --->  ball.dll (如何转)

网友: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BouncingBall,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BaseFilter, (void **) &pBF_OvM);
hr = pGB->AddFilter(pBF_OvM, L"Bouncing Ball");

hr->提示, "没有注册类别", 不能正常运行。

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Filter如果注册了,注册表中应该有相应的记录,是吗?

Filter注册项存在注册表中什么位置?

网友B:
你想把lib搞成dll,光修改source不行吧,你有dll入口函数吗??具体我不知道?如果有了source改了应该是可以,还有我看你是pubilc下的lib,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你不会像在pubilc下直接生成dll吧?这样不好建议拿到platform下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把lib搞成dll,光修改source不行吧,你有dll入口函数吗??具体我不知道?如果有了source改了应该是可以,还有我看你是pubilc下的lib,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你不会像在pubilc下直接生成dll吧?这样不好建议拿到platform下生成!

可以试试自己做一个驱动。代码参考public的。。LS这个建议不错。可以尝试

网友:
把代码搬到VS编译,虽然麻烦点,但方便调试和修改

网友:
如果LZ仅仅想将其生成DLL来用的话,可以将其移到BSP里面来,改成DLL的生成方式,再将联接的库的路径等,联接到public相应的地方。。。

再者,你也可以查看一下对应的TARGET目录下是不是也生成了DLL,有的模块会在这里生成的,即:会同时生成lib和dll。。。

还有一些模块,你在这个模块的sources文件里面看到的是生成lib,但是最后是否生成dll,你可以查看makefile文件。。。里面规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