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tForSingleObject在驱动中定时的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驱动,要在收到协议的第一个字节后,开始启动超时定时器,如果超时就复位接受缓存。
不懂在驱动中该如何使用定时器,就学着用WaitForSingleObject()实现,但是在使用中如何能实现“收到第一个字节启动,收到最后一个停止”???

实现过程如下:

//创建接收超时触发事件
g_OverTimeEvtSignal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OverTimeEvent);

g_hOverTime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xxx_MonitorThread, 0, 0,&g_dwOverTimeThreadID);
if (g_hOverTimeThread == NULL)
{
    RETAILMSG(1, (TEXT("xxxxxxxxx : failed to create xxx_MonitorThread\r\n")));
}

线程实现部分

DWORD xxx_MonitorThread(PVOID pParms)
{
    DWORD         dwResult;

    while (1)
    {
        dw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g_OverTimeEvtSignal, 500);
        if(WAIT_OBJECT_0 == dwResult)
        {
            RETAILMSG(1, (TEXT("xxx receive ok!!!\n\n")));
        }
        else if(WAIT_TIMEOUT == dwResult)
        {
            REV_ENABLE      = true;    // 协议开始接收控制标志
             START_REV_DATA  = false;   // 协议开始接收控制标志

            RETAILMSG(1, (TEXT("xxx receive OVERTIME!!!\n\n")));

        }
    }
}

协议解析控制部分

CardRecIntCount = 100;  //假设协议总长度为100字节

if ((uData == 0xAA) && (START_REV_DATA == false)) //协议头为0xAA,开始
{
    *pRxBuffer++ = uData;  //获取字节
    START_REV_DATA = true;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color=#FF0000]
ResetEvent(g_OverTimeEvtSignal);  //复位超时等待线程  ?????是在这里复位吗?
[/color]
}
else
{
    if (START_REV_DATA && REV_ENABLE)
    {
        *pRxBuffer++ = uData;

        // 协议上一个判断处理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REV_ENABLE = false;

    }
    else
    {
        if (CardRecIntCount > 0)
        {
            *pRxBuffer++ = uData;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CardRecIntCount--;
        }
        if (CardRecIntCount == 0)   //接受完毕
        {
            REV_ENABLE      = true;   //复位
            START_REV_DATA  = false;
            CardRecIntCount = -1;

            dwRoomLeft    = 0;
            dwNumRxInFifo = 0;

           CardRecIntCount = 100;

            [color=#FF0000]
//在这里如何停止超时定时器呢??????????????
[/color]

            break;
        }
    }
}

问题:
线程一创建,就开始启动超时功能,如何能在协议启动后再启动超时功能,而接收完协议就暂停超时功能?????

网友:
不用关闭,你可以把这个thread当作一个定时计数器来用。比如100ms就加一次。nCount++
这样你在接收到第一个数据就将nCount=0清零。 当每次接收的时候就判断nCount是否>5。

网友A:
如果这个超时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直接用线程的WaitForSingleObject指定等待多少时间或者Sleep来做,如果时间要求严格的话就要用硬件定时器来做了

网友B:
在解析完协议后,我想停止WaitForSingleObject(),等再次开始接收时启动,这怎么控制呀?

网友:
WaitForSingleObject()里面用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超时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直接用线程的WaitForSingleObject指定等待多少时间或者Sleep来做,如果时间要求严格的话就要用硬件定时器来做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再加一个waitforsingleobject等待第一个字节时的事件
引用 网友B:
在解析完协议后,我想停止WaitForSingleObject(),等再次开始接收时启动,这怎么控制呀?

网友:
收到第一个字节启动,收到最后一个停止
我有几个疑问了。
LZ的字节数是否是一个定值?100个?
如果不确定如何判断最后一个字节?
如果用定时器来做的话一但定时器到但是数据没传送完成如何处理?

网友:
我在那里看到过说,不要用WaitForSingleObject来定时。要用gettickcount

网友:
在驱动层使用定时器还是用硬件定时器比较好。

网友:
自己参考背光驱动解决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