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镜像下载

楼主:
intel xscale 270开发板XSBASE270在下载内核镜像总是出现以下错误:

INFO: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built-in SMSC NIC...
ERROR: LAN91CInit: Network Chip not found at 0xba700300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SMSC LAN91C111 Ethernet controller.

INFO: Trying to locate/initialize PCMCIA NIC in slot 0...
ERROR: Failed to detect and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网线连好的,ip也是设的同一网段,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的话eboot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官方的 如果是官方的 那应该不会有错误,如果自己做的话,怀疑gpio的初始化

网友: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built-in SMSC NIC...
Trying to locate/initialize PCMCIA NIC in slot 0...

--->detect and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failure

网线没问题不表示网络没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软件与硬件不对应,没有找到LAN91C111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