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装上系统

楼主:
各位大侠,我的电脑用一般的还原系统无法装上,即使装上也要花5、6个小时,而且运行速度也相当的慢,请教一下,是不是CPU出现问题了,还是别的?

网友:
主频、外频设置的合适吗?

网友:
建议你把硬盘里面有用的资料拷贝出来,再把硬件完全格式化下。

另外如楼主所说,看看对应的内存与显卡等配件是否匹配,

网友:
合适的,电脑头一天晚上还用得好好的,第二天一开机就出现提示"离关机时间还有  分钟",之后就进不了桌面,然后就试着想重装,但是试了很多张系统碟,也重装不了。

网友A:
换了硬盘试过了,系统也是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硬盘试过了,系统也是装不上。

把机箱拆了,先清理下里面的灰尘,特别是CPU风扇 和内存等关键器件的地方。
换硬件都装不上, 也有可能是你的系统盘有问题,
另外装系统时,把配件(鼠标、键盘)都接好。

网友:
换个系统碟试试。。。

网友:
用原装光盘安装,别用ghost盘了

网友:
ghost盘害死人。。。ghost安装时候,不会重写引导区(MBR),建议用diskgen重写一下引导区,就能用Ghost装了。最好用普通系统盘安装。
运行很慢。。。可能是处理器过热,intel的cpu会自动降频运行。
或者电源供电不足,2.2GHz的处理器,有可能降到133MHz。
参考 Dell电脑最近的 “降频门”

网友:
看下CMOS设置  是否把二级缓存关掉了  如果把二级缓存关掉了  那速度是相当的慢阿
L2 cache

网友:
把BIOS上面的纽扣电池卸下来放电,让BIOS恢复莫仍,然后再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