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
移植2440的串口驱动到WinCE6 下。
系统起来后,加载串口驱动就挂掉了,跟踪到 如下。
BOOL  CReg2440Uart::Init()
{
    if (m_pReg) { // Set Value to default.
        Write_ULCON(0);
        Write_UCON(0);
        Write_UFCON(0);
        Write_UMCON(0);
        return TRUE;
    }
即到这里首次写寄存器 就死了。。
看了下m_pReg 的值,m_pReg 是在 MapHardware()函数里面实现虚地址映射的

if (TranslateBusAddr(m_hParent,(INTERFACE_TYPE)dwi.dwInterfaceType,dwi.dwBusNumber, ioPhysicalBase,&inIoSpace,&ioPhysicalBase)) {
        // Map it if it is Memeory Mapped IO.
        m_pRegVirtualAddr = MmMapIoSpace(ioPhysicalBase, dwi.memWindows[0].dwLen,FALSE);
        RETAILMSG(1, (TEXT("dwi.memWindows[0].dwBase TranslateBusAddr successfully.m_pRegVirtualAddr: %X !\n"), m_pRegVirtualAddr));

dwi.memWindows[0].dwBase 打印出来 为50000000 即UART 控制寄存器的首地址。
m_pRegVirtualAddr 为D0500000,也就是是m_pReg的值,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困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段代码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是如何定位到此处的呢?

网友A:
1. dwi.memWindows[0].dwBase的值50000000 在注册表中定义,也就是base的值,而m_pRegVirtualAddr为通过bus driver计算出来的虚拟地址,所以两者不一致;
2. 具体的虚拟地址在哪里,是由g_oalAddressTable定义的

网友:
LZ能不能再说明清楚些,具体是在哪出错的?挂在哪一行上面?

网友:
这样我们无法分析的,你屏蔽试试。

网友:
我是这样判断的。。在
    if (m_pReg) { // Set Value to default.
        Write_ULCON(0);
        Write_UCON(0);
        Write_UFCON(0);
        Write_UMCON(0);
                RETAILMSG(1,(TEXT("-CReg2440Uart::Init(TRUE) \n ")));
        return TRUE;
    }
    else
        {
                RETAILMSG(1,(TEXT("-CReg2440Uart::Init(FALSE) \n ")));
        return FALSE;
        }

没有打印-CReg2440Uart::Init(TRUE) 这条信息,而如果把Write_XXXX屏蔽掉,则可以打印出信息,但是还是死了,我就想是不是对寄存器进行操作的时候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dwi.memWindows[0].dwBase的值50000000 在注册表中定义,也就是base的值,而m_pRegVirtualAddr为通过bus driver计算出来的虚拟地址,所以两者不一致;
2. 具体的虚拟地址在哪里,是由g_oalAddressTable定义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g_oalAddressTable 也没有改动过。

网友B:
注释掉所有的写寄存器代码还是会死机?
那估计出错的地方并不在这里,你可以尝试不加载串口驱动能否正常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释掉所有的写寄存器代码还是会死机?
那估计出错的地方并不在这里,你可以尝试不加载串口驱动能否正常起来。

不加载串口驱动能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释掉所有的写寄存器代码还是会死机?
那估计出错的地方并不在这里,你可以尝试不加载串口驱动能否正常起来。

对,建议楼主是用kITL调试驱动,呵呵。

网友:
GM对2440很熟,帮楼主看一看哦。

网友:
2440还没有停产?

网友:
LZ的代码为什么会执行到BOOL  CReg2440Uart::Init() ?是从哪个函数跳进来的?
注释中有 Set Value to default
感觉一般不需要这样做的吧,难道是睡眠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判断的。。在
? ? if (m_pReg) { // Set Value to default.
? ? ? ? Write_ULCON(0);
? ? ? ? Write_UCON(0);
? ? ? ? Write_UFCON(0);
? ? ? ? Write_UMCON(0);
RETAILMSG(1,(TEXT("-CReg2440Uart::Init(TRUE) \n ")));
? ? ? ? return TRUE;
? ? }
? ? else
{
RETAILMSG(1,(TEXT("-CReg2440Uart::Init(FALSE) \n ")));
? ? ? ? return FALSE;
}

没有打印-CReg2440Uart::Init(TRUE) 这条信息,而如果把Write_XXXX屏蔽掉,则可以打印出信息,但是还是死了,我就想是不是对寄存器进行操作的时候就死了。

那说明不是Write_XXXX造成的。

网友:
真是怪啊。。把PDD层 Init 和Postinit 里面的 所有Write_XXXX注释掉,串口驱动就能起来了,CreateFile打开串口,还是死了。难道不是这里的问题么?

网友D:
学习了,将来有用!职业+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将来有用!职业+友情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
友情之顶。偶还在5.0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