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程序,运行的时间不同,会不稳定?

楼主:
同一个程序,
在wince开机后,用鼠标双击程序运行没问题。
但是如果让它在开机时自启动就会出现data abort,这是什么原因呢?
"Launch49"="windows\\application.exe"
"Depend49"=hex:1E,00

application.exe会用到OpenGL ES,硬件加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从你的问题表面上来看。。。。可能是openGL在你打开ap的时候还没完全init完成。
你把launch往后放一点。。试试。。。
mark下。。。关注
另外。。。你的芯片难道是S社的那个传说中的prima??

网友:
是1L所说的问题

系统没有初始化完成,正好你的应用又用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L所说的问题

系统没有初始化完成,正好你的应用又用到它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应该就是application.exe所需要的系统api或者功能没有ready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