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单片机制作篮球记分牌的详细方法

楼主:
学校布置的竞赛题目 要求是
一、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篮球比赛电子计分牌,以大型LED方式显示篮球比赛的比分
二、设计要求
分别用红色和绿色两种,高度20cm左右的3位LED数码管,制作比赛计分牌,可方便、直观的显示比分,同时修改显示数值的操作应简单易行。可由按钮实现+1、+2、+3、分的操作,误输入时有取消或修改的功能。

时间很紧 可是不懂得还有很多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帮助 无论什么方面的帮助都可以 尤其是编程部分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题目,算很简单的了。无非两部分,一数码管显示,二按键检测扫描。

数码管显示估计不用怎么讲,估计你以前也做过,很多驱动芯片。资料也一大堆的。注意共阳共阴的区别。

按键,你的按键也不多,最多6个。三个加分按钮,再搞两三个用来编程分数,也就是改分。假如你的mcu IO够多的话,直接用一个IO检测一个按键都可以。。。连矩阵都不用。再省点,定时器也免了,直接用延时消抖。。。。

网友:
不会,帮顶了,
但是有个疑问,假如做起来,什么元器件都没有,做起来大约要多少钱?小一点也行!
我是硬件小小菜鸟,我是学软件的,想问下各位!

网友:
不贵的,mcu几块钱,所有按键,加起来一块左右。
假如数码管用小型的。三个也不外一两块钱。假如还是用大的,那3个就要十几二十块了。
稳压电源,几块钱,假如用USB供电,连着也省了,呵呵。

网友A:
听起来好复杂 我是自动化专业 下学期才学数电 很郁闷 在网上看了一些例子 大概明白了些 只是现在觉得编程部分好像还一点头绪都没有 请问是用什么来编啊 是C语言吗

网友:
楼主 可以在网上 多搜索下,记得网上有类似的设计啊。

另外可以参考下 我上传的资料:
经典课程设计--电子实时时钟和99计数器,包括详细的设计思路,原理图,以及完整的C语言源代码,值得参考与学习。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391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好复杂 我是自动化专业 下学期才学数电 很郁闷 在网上看了一些例子 大概明白了些 只是现在觉得编程部分好像还一点头绪都没有 请问是用什么来编啊 是C语言吗

难怪啦。原来楼主没学数电模电。估计编程语言也没学吧?那相对你来说,难度不小。但是加油就OK。楼主可以网上找现成的资料。理解其硬件接法,然后看代码,代码和原理图相互研究。代码从main()开始,一句一句的理解它,然后再down在板上,看运行效果。。。

编程,按照楼主你现在的基础,用C会让你更快入门。

网友:
呵呵  多谢关注  基本的设计都已经搞定了 现在写报告中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