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下摄像头(QCI接口)

楼主(2009-04-17):
PXA270下摄像头(QCI接口)
各位英雄:
小弟想用PXA270+WINCE5.0平台,基于PXA270的QCI接口连接一个CMOS摄像头,可以采集视频并在LCD上预览。恳请英雄们指点些实现方案,比如摄像头型号、电路连接、驱动程序方面的?
不胜感激!
摄像头
英雄
不胜感激
接口
程序

网友A:
没有英雄用过PXA270下的QCI接口吗?我自己再支持一下!

网友B:
有没有英雄有ADCM2650摄像头的详细datasheet啊?包括引脚定义和封装定义!

网友C:
Agilent的30W摄像头?什么条件或者需求限制了做这样选择的?不会便宜,供货周期不会好,至少6周。
国内很多做摄像头的,毕竟现在手机用的太多了。要是不放心质量,可以找台系的。
我们做过,200W和30W,3G上用的。
摄像头无非是规范的MCLK/PCLK/HSYNC/VSYNC/8bit或者10bit Data,一般通讯接口是I2C,再加电源、复位、PowerDown之类的。
具体的就得要详细文档了。
你要真想选某一家的,最好直接跟该厂家联系,因为Sensor的配置是需要详细spec的,不然有时连启动都无法实现的。

网友D:
shuiyan英雄,我不一定要选这款摄像头,只要接口符合QCI接口就行。我看到网上有人做过ADCM-2650的摄像头,所以就找这一款。
您能否向我推荐几款适合PXA270的QCI接口的摄像头模块?谢谢!

网友E:
只要是CMOS的摄像头,270都支持的。
找找宁波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