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bsp编译问题

楼主:
广嵌的bsp,在我电脑上编译没有问题,在另外一台上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553:ERRORE] usbcnec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RasSetEntryPropertie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cdecl CreateRASEntry(struct HINSTANCE__ *)" (?CreateRASEntry@@YAXPAUHINSTANCE__@@@Z)

BUILD: [01:0000000554:ERRORE] usbcnec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RasGetEntryPropertie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cdecl CreateRASEntry(struct HINSTANCE__ *)" (?CreateRASEntry@@YAXPAUHINSTANCE__@@@Z)

BUILD: [01:0000000555:ERRORE] C:\WINCE500\platform\TQ2440\target\ARMV4I\retail\usbcnect.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PB版本一致,代码一样,工程设置一样,怎么就出这样的错误呢,高手解答下。CreateRASEntry()为天嵌自定义的USB驱动相关函数。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bcnect.h"

VOID CreateRASEntry(HINSTANCE hinst)
{
     DWORD           cb;
     RASENTRY        RasEntry;

     TCHAR name[256];
     LoadString(hinst, IDS_DEFAULT_NAME, name, 256);

     // This will create the default entries if the key does not exist.
     RasEntry.dwSize = sizeof(RASENTRY);
     cb = sizeof(RASENTRY);
     RasGetEntryProperties (NULL, TEXT(""), &RasEntry, &cb, NULL, NULL);

     // Now set up the entry the way we want it (like "`115200 Default")
     TCHAR szDeviceName[RAS_MaxDeviceName + 1];
     LoadString(hinst, SOCKET_FRIENDLY_NAME, szDeviceName, RAS_MaxDeviceName + 1);
     _tcsncpy (RasEntry.szDeviceName, szDeviceName, RAS_MaxDeviceName + 1);

     // And finally, write the new entry out
     if ( RasSetEntryProperties (NULL, name,
                                 &RasEntry, sizeof(RasEntry), NULL, 0) )
     {
         RETAILMSG (1, (TEXT("Error %d from RasSetEntryProperties\r\n"),
                  GetLastError()));
         DEBUGMSG (1, (TEXT("Error %d from RasSetEntryProperties\r\n"),
                       GetLastError()));
     }
     else
     {
         RETAILMSG (1, (TEXT("RasEntry '%s' Created\r\n"), name));
         DEBUGMSG (1, (TEXT("RasEntry '%s' Created\r\n"), name));
     }

     // Now, delete the link file.
    TCHAR szUsbcnectLnk[256];
    LoadString(hinst, IDS_USBCNECT_LINK, szUsbcnectLnk, 256);
    BOOL fDeleted = DeleteFile(szUsbcnectLnk);
    if (!fDeleted)
    {
        DWORD dwDeletedError = GetLastError();
        DEBUGMSG(1, (TEXT("Usbcnect.lnk not deleted.  Error %i\r\n"), (UINT) dwDeletedError));
    }
}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
    HINSTANCE hinstPrev,
    LPWSTR szCmdLine,
    int iCmdShow
)
{
    CreateRASEntry(hinst);
    return 0;
}

网友:
貌似是什么库没有添加!!

网友:
谢谢!coredll.lib,已经加了,两台机子编译配置都一样的。
环境变量都是正确的。

网友:
   还有一点,用他自带的pbxml文件建立工程,编译没有问题。自己建的就出错。而在我机子上不管自己建的工程还是开发扳自带的工程都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
Clean后再编译试试看呢。
PB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编译错误的。^_^

网友:
先不要编译BSP,直接用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再make-image

网友:
有没有考虑补丁的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某个文件夹出现了中文名或者是你的用户名是中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某个文件夹出现了中文名或者是你的用户名是中文的

ADS1.2中会出现这样问题,难道PB中也有?
谢谢大家,正在查找原因,应该在1-2天可以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某个文件夹出现了中文名或者是你的用户名是中文的

ADS1.2中会出现这样问题,难道PB中也有?
谢谢大家,正在查找原因,应该在1-2天可以结贴。

至少PB的fileview区是不识别中文的,所以编译的时候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近来比较忙,多谢大家帮助.问题基本清楚了,是usb驱动的问题.PB5.0中.platform.bib.makefile.def.platform.bat和相关dir以及所选组件都要一致..

网友:
关注ing,恭喜楼主已解决问题……

网友:
一直比较忙,忘了结帖.现在给分,分不多.主要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