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过滤驱动通过注册表加载.

楼主:
有一个键盘过滤驱动,在XP下,想实现不用INF直接通过注册表加载,
现在在services下面添写了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tkbfiltr]
"DisplayName"="keyboard filter example"
"ErrControl"=dword:00000000
"Group"="Keyboard Port"
"ImagePath"="system32\DRIVERS\ltkbfiltr.sys"
"Start"=dword:00000003
"Tag"=dword:00000005
"Type"=dword:00000001
然后我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ACPI\PNP0303\4&bf7c77b&0]
下面加了UpperFilters:
..
"Driver"="{4D36E96B-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1"
"Class"="Keyboard"
"Mfg"="(标准键盘)"
"DeviceDesc"="标准 101/102 键或 Microsoft 自然 PS/2 键盘"
"UpperFilters" = "ltkbfiltr"

之后重启用devicetree没有发现此过滤驱动,设备管理器中键盘设备显示黄色感叹号,为啥呢

网友:
把Start值改成0再试试.

网友:
我把start改成0后,发现在services\ltkbfiltr项多了一个子项
enum其中有一个键0的值为root\legacy_ltkbfiltr\0
而通过inf安装,此项值是acpi\pnp0303\...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区别导致的,如果是怎么改呢

网友:
等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