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网络连接

楼主(2009-11-28):
CE 网络连接
这两天在搞3G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块用的是USB接口,然后模拟成一个COM6进行通信,在CE的: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 里要新建一个连接,选择“拨号连接”然后设置好区域代码,还有附加解调器命令+CGDCON,"IP","CMNET",modem选择,与modem的串口通信速率等信息,然后连接,这上可以实现上网,
我们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让用户只点击一个ICON,就能实现上网,不用这么麻烦去设置。
现在我写了一个应用,通过RAS 接口调用可以实现拨号上网功能,但是,必须指定一个已建立并设好参数的连接,这么说来我还得人为地去建立连接,那还是很繁琐的过程,
我现在想要的效果:我的NK烧进机子后,默认就已有一个已建好的连接,这个连接是用上面的参数设置好的,然后我的应用程序就直接调用这个连接名去实现拨号上网,请问我该如何做?
请高手指点,谢谢。
解调器
控制面板
网络连接
modem
上网

网友A:
自已查MSDN得知,调用RasSetEntryProperties加上RasSetEntryDialParams可以实现,但是这种方法貌似设置不了modem的串口属性、附加拨号命令等一些信息,这样的话还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的简化的其实就是让用户输入附加拨号命令(就是+CGDCONT=1,"IP","CMNET",0,0,0那么一长串,其实只需要用户输入一个APN就OK了)。

网友B:
这个好办:
1,与PC同步。
2,在WINCE上创建好连接(这个会吧),你要设置的字符串在额外命令行中(创建连接时多找一下),记得不要写AT,从+开始写就行了。
4,在local_machine\common\rasdial下找到你创建的RAS连接,EXPORT,放入platform.reg中,
build新的NK。BIN就好了。
记得给分哦!

网友C:
呵呵,分是必须的,
奇怪的是我的平台是WINCE6.0,怎么在local_machine\common\找不到rasdial的?

网友D:
哈哈,你这方法是可行的,但在我的平台是在
[HKEY_CURRENT_USER\Comm\RasBook\这里找到我自的连接,然后EXPORT的,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