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接通过I/O接口访问硬盘数据的可能性及思路的探索。

楼主:
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在OS里要访问硬盘上的数据要经过文件系统,现在我想不经过文件系统,直接对硬盘上的数据进行读写。
    我的思路来自于市场上的硬盘播放器(就是可以直接播放硬盘里的多媒体文件的设备)。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类产品大多是通过一种SOPC,即一种嵌入可编程芯片的系统(我理解为嵌入式系统),经过类似于文件系统的接口去访问文件的。
    另一种已知的思路是:通过ATA协议。
    这方面我没接触过,想求教一下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朋友:这种方法可以在硬件之上直接访问硬盘吗?

网友:
在windows下用pass_through可以直接绕过类驱动对硬盘、光驱之类进行操作。
其他平台就不清楚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资料,发现#1讲错了,lz无视啊,抱歉。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上,我找到到了可以用int 13h来实现的事实,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汇编代码,那位仁兄知道或了解,帮帮我。

网友:
直接通过IO访问硬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硬盘是以文件系统的方式存储文件,那么你访问的时候就一定要以文件系统的方式读取,否则无法读到

网友:
这个在WINDOWS上实现方便吗?

网友:
不方便  你既然要绕过文件系统   那么你得自己去做文件系统的工作  比如分析磁盘格式  缓冲区内存的分配管理等等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是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