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evice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的主板配置是pxa270+wce50,现在主板有个问题是usb device有点问题,MS activesync连接不上,通过查看PXA270的USBC_P,USBC_N两脚的信号,好像不对,但感觉查这两个信号也无法确定问题,其实USB device电路应该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但就是不通,有人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activesync的组件加了吗?USB FUNCTION SERIAL组件加了吗?
Mass storage能正常使用吗?
activesync连不上的原因有很多,建议先用Mass storage这种简单的验证USB DEVICE可用再试activesync

网友:
Mass storage?怎么验证,不需要通过activesync?

网友:
有人能给点建议吗?我都准备从USB底层原理研究起了

网友:
Mass storage的验证方法就是直接插到电脑上,能在电脑上显示个U盘就成功了

网友A:
mark,我现在usb device的驱动的dll,都加载不了,不知道为什么?问一下楼主,你的mdd层导出的流接口函数是自己写的么,还是用微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我现在usb device的驱动的dll,都加载不了,不知道为什么?问一下楼主,你的mdd层导出的流接口函数是自己写的么,还是用微软的?

都是MS的

网友:
引用楼主 fjwant168 的回复:
我的主板配置是pxa270+wce50,现在主板有个问题是usb device有点问题,MS activesync连接不上,通过查看PXA270的USBC_P,USBC_N两脚的信号,好像不对,但感觉查这两个信号也无法确定问题,其实USB device电路应该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但就是不通,有人能给点建议吗?

pxa270这个CPU需要外部的USB transf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