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嵌入式开发板的区别

楼主(2009-12-30):
不同的嵌入式开发板的区别
举个例子来引出我的问题
MX27 处理器以MX21 为基础进行设计,基于ARM926EJ-S
s3c2410的处理器是ARM920T
请问各位
首先,之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1、处理器型号?2、寄存器地址不同?等等 大家能不能帮我说个大概?
其次,编程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处理器都会提供相应的库,如2410lib.c、2410addr.h,这个是由ARM公司提供的吗?还是有开发平台的设计公司提供的?还是需要程序员自己写呢?
最后,我想问,不同平台,开发时有什么不同呢?(就如上面两个不同的平台)
这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果你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设计公司
开发平台
处理器
寄存器

网友A:
1. 处理器型号可能不同,同一个cpu,市面上也有好多种开发板
2. 不同型号的cpu,寄存器地址一般是不同的
3. 所有的处理器都用的是C库,专用的库一般都是自己写的
4. 不同的平台,CPU的内部架构不同,对外提供的接口不同,设计时根据实际需求选型

网友B:
楼主说的基本正确。
另外楼主:
不同的型号的处理器,他们肯能基于的ARM架构不一样,从而导致他们基于的ARM与THUMB 指令不一样。
当然不同信号的处理器,他们的寄存器与功能模块一般不一样。
另外开发不同的平台,关键是注意对应处理器处理器的技术手册,他们的区别一般是寄存器。
但是它们的开发思路基本差不多。毕竟同属ARM机构、